这个电源真奇怪,滤波竟然用电阻!

楼主(2011-04-26):
一个牌子叫"九尾狐"的杂牌电源,故障现象为:不上负载可以正常上电,一接负载就听到电源里面传来吱吱的声音.接上主板后开机几秒有时几十秒后自动掉电.拆开目测没有电容鼓包可是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12V和5V3.3V的输出滤波部分竟然用的是电阻!!!!如图所示

我想问一下各位路过的高手:这里用电阻起的是什么作用?可以改成电容吗?
还有怎么才能让这电容上主板的时候不吱吱响自动断电呢?

网友(点评):
这不是漏波。只是借了位置来装而己。是对地的电阻,如果没有就是空载了。

网友(点评):
楼下正解。带不起负载,你把输出滤波电解先换掉,功率管的接b极的2.2UF--10UF/50V的耦合电容换掉。

网友:
小厂的把   改成电容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晕啊,是不是你自己焊上去的呀,哈,开玩笑,这个真没有见过,电容是电阻不能代替的吧?

网友:
这个,,,我也是拆出来才知道用的是电阻~并且也是才知道竟然可以用电阻的!可是为什么会有吱吱声呢和自动掉电呢?

网友(点评):
这是防空载的电阻吧!不是你焊上去的,说明它是存在的!既然是防空载的,测下这几个电阻好的不?

网友:
吱吱的是电感响的呀,看看电感附近的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LZ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并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限流电阻是串联的吧,这个是并联!

网友(点评):
限流电阻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东东..修过好多的电源了

网友:
这山寨的也太利害了吧!还是楼主在开玩笑。

网友:
限流电阻,山寨货都是很随意改动的

网友:
这个是负载电阻,,,

网友:
大电流稳压电源都必须要有的,,,

网友:
特别好的电源,在设计时,是空载时接入这电阻,带负载时再把这电阻断开,,

网友:
这个电阻本来不是焊这个位置的。。只是它把电容给省了。就在这个位置上焊了。。就像你前级。扼流圈那里焊保险和压敏电阻一样。。估计你这个是二极管坏带不起负载。

网友:
每个电脑电源里都有负载电阻,这个不足为奇,开关电源不能空载运行。

网友:
这个是负载电阻,只是被改接在电容 位子。。。。了

网友:
负载电阻焊在电容位置了,杂牌电源就这样随便改的。

网友:
负载电阻 负载时候才工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那个不是滤波用的,是负载电阻,是保护电源空载时防止逆程高压击穿开关管用的,它就是简化了电路,把应该装电容的地方装上这个保护电阻了,很明显是偷工减料!!!

网友:
很少碰到过,维修都是见像你们说的滤波为多。

网友:
应是负载电阻,防止开关管处于间歇混乱开关状态即:最小占空比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