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q1t笔记本

楼主(2011-04-26):
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待机电压正常,3.3V,5V都正常,电池也放电了,南桥电压也有,加焊南桥,故障依旧,加焊开机芯片H8,还是不行,求大侠们帮解决!
笔记本

网友:
你的思路错了 先测触发端有没有电压 这毛病大多飞跟线就可以解决的 杀气桥的思路是错的

网友:
开关有电压, 我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