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正常吗?

楼主(2011-04-26):
电源上的一个电阻,标示为0.22欧,可实际测得为0.1欧,算是正常吗?还能用不?

网友(点评):
拿个新的测下,看看表的误差有多大。

网友:
通常这是取样电阻,要换。

网友:
万用表测小阻值电阻误差可能比较大,电阻阻值变小的很少

网友:
是这个电源上的

老IBM的P3电源,想着练练手,学习学习

网友:
还有,不知道那个整流全桥,要怎么拆下来,  四只脚都那么粗,,拆了半天,搞不下来。。

大虾们指点一下。我是新手哈

网友:
焊锡化了后,拿吸锡器吸掉,一拿就下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试试去。。。。。。。。。。。。

网友:
谢谢楼上。

马上试试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客气了,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没问题,完全可用。

网友:
正常..的..这种电阻只有断路不可能短路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真牛B啊,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很小电阻一般误差很大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表测的,是用电桥测量的吗?再高档的万能表也测不出0.1欧的电阻阻值。

网友:
应该是个好的吧? 误差肯定是有点的

网友:
一般万用表是没有这么精确的,0.1欧很难测到的。。。。。。

网友:
万用表测不准,应为过流取样保护电阻不能随便更换。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UT61E万用表,离线测这只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没问题,完全可用。若不能用我免费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