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光驱改台式的一点疑问:不需要12V吗?

楼主(2011-04-26):
一台联想台式机用的是笔记本的光驱,原来的主板坏了换一片后发觉原来的光驱电源接口不合用!如图:

原来的光驱是在主板上通过这个7针接口来取电的

因为原来的主板已经不知道丢哪去了,所以没办法在原来的主板上测这个接口的供电定义,所以只好凭感觉自己来改了

凭感觉上图这两个圈圈内的粗线一定是供电线,可是不知道是5V的还是12V的,为了安全起见先接了5V的线

测出地线接上后直接上电测试,发觉竟然可以正常出碟和读碟!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难道笔记本的光驱不需要12V供电的吗?

网友:
如果这里改成了DVD刻录机的话在刻碟的时候怕不怕供电不足啊?

网友:
笔记本光驱就是5V供电,你看那个USB外置光驱,不就是用的USB口的5V电压?

网友A:
有道理,看来这样子还真是改对了.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移动硬盘用USB口的时候也是5V供电,可是用转接卡转成IDE以后却是需要12V供电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看来这样子还真是改对了.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移动硬盘用USB口的时候也是5V供电,可是用转 ...

转接卡12V是空的,也用5V。

网友:
笔记本的本来就是5V  哪里见过12V的

网友:
搞个USB的插上去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