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什么硬件问题导致不能上网啊?

楼主(2011-04-26):
有台Acer 7715
笔记本
(17”),无线网不能上,插网线也不能上,无法获取到IP,设置个IP也不行,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啊?
笔记本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如果不行,确认网络其他设备是好的,基本上可以怀疑网卡或者南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排除软件的问题,比如别的机子都能上吗?如果是还不就,就是南桥了,它是控制外设的

网友:
插个USB网卡试试看

网友A:
先确定是否装了网卡驱动 ,看你的情况好象是驱动没装。

网友A:
点错了, 是没装或驱动不对。

网友:
确定网线没问题,换个驱动,不然换个系统,最后再插USB网卡试试,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不清,你上网用的是路由器的话直接插网线就行了,没有的话还要虚拟拨号的

网友:
你的网卡坏了换个外置的吧

网友:
把软件 排除掉 看设备里驱动都装好没 最好是重新做遍系统,排除完后还不行就是网卡 或者 南桥 坏掉了~! 楼主那应该是 系统问题

网友:
lz 很奇怪 应该不会犯那种没装驱动的低级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