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工具一般要哪些

楼主(2011-04-26):
基本的
电脑维修
店常用工具一般要准备些什么?
电脑维修

网友:
风枪 烙铁 万用表

网友:
看你是板卡维修还是芯片级维修了
芯片级的工具就多了,我想你是问板卡吧,如果你会芯片级维修应该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
万用表.热风枪.电源适配器.烙铁.BGA焊台.

网友A:
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网友:
bga台,热风枪,防净电烙铁,万用表,示波器,可调电源,编程器,及其他一些
辅助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