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PRO报USB错15秒自动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6):
       客户拿来说是会自动掉电,店里别的人看的。接电显示器上报USB错误,15S关机。直接叫拆板,板还算可以,问了下不保了,叫客户留电话先回去了。
       先看下主板型号

       USB错误一般都是USB供电电压或阻值不对引起的,测量了各USB口电压脚的电压和阻值发现都没问题。接下来就是跑这USB口供电线路了,不过一般都是有经过南桥附近的472或882排阻,直接用表划了下就找到了,先是到达472排阻那,测量472排阻通桥那边的电压都是3.3V左右,接着就要测量各阻值了。刚量了一下就量到问题了。

      接着测量了下另一个脚发现阻值不一样。

      再接着测量472排阻其他两个脚的阻值都跟第二脚的阻值是一样的,那说明第一个脚的阻值不正常,测量个下472排阻阻值都是正常的,那接下来就要跑线看是通哪有没开路,首先是经过上方的一个822排阻,822排阻阻值正常。只好接着跑线了,线到了背面后直接就进了南桥去了。呵呵!看来是南桥有问题。电话联系客户报价,客户说修。
       直接就上了BGA机取下南桥。取下后测量下那脚是不是有通桥里去,怕会出现孔不通现状。

       直接是通的看来没孔不通。
       放烤箱烤个半个小时,取板出来做桥
       做好后测量了下那472排阻1脚

       再测量了下第2脚

       阻值一样,其余两脚阻值也相同。看来好了
       接着上U,上内存条,上显卡。那USB报错没有了,顺利进系统,测了下网卡,声卡。一切都正常。

 会员6242300鑫豆2023-11-6 16:52

网友(点评):
今天遇到个板子没问题,但一上机箱插12V就自动掉电,不插12V没事,后来把机箱开关换了下就没再掉过

网友:
做桥是 换一个 还是 重植的?

网友A:
是桥问题?遇到这些问题通常我都是去掉检测电阻,去掉就OK了

网友:
n你说的应该是换桥吧、。。。。。。。。

网友:
楼主跑线的功夫实在是了得啊

网友:
楼主真有心呀,拍了这么多照片,这个问题是华硕很多主板都爱出这个问题的呵呵

网友:
把电阻去点就可以了吗?

网友:
有一定的危险啊,万一做不好就说不清了

网友:
月饼老师上课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华硕15秒关机,华硕都爱出这种问题

网友:
本来是个小问题,换个排阻就搞定的故障,害的楼主重做桥,幸苦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哪只眼睛看到换了排阻就能搞定的呢?还是说你修道很多都是换了排阻都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搞不清楚是南桥问题还排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把这一个东东说得再清楚点吗,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基地培训。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 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这个好经验,新手可以学一下

网友:
楼主真有心呀
还拍给我们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嘿嘿,不知道楼主做桥之前有没有量过USB供电,和USBOC#信号!华硕主板只要其中任何一个USBOC#信号和USB供电不正常都会开机提示USB15秒断电!而USBOC#信号刚好是通过8.2K/4.7排阻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实际维修中这种故障8.2K排阻坏的不计其数,还有一部分是USB供电少跳帽或者跳帽接触不良!SB坏的几率较少!没办法,也可能是给楼主撞上了!

网友:
换南桥 成本高 要补上钱去啊

网友:
碰见过跳5VSB就报15秒跳5VVCC就不报15秒的。

你说的那些你看楼主描述都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只不过他没像你用
这种USBOC#的专业术语来表达而已,他都说了通往南桥那边的电压。

测电压,跑线路,打阻值。
仔细看帖子便知楼主的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人不能那么死板,不一定要说的那么专业才好,最重要的是新手容易接受得了,只是给新手看的,高手可以飘过。如果真的有认真看过的,你所说的那些应该全说了吧!虽然不是华硕工厂出来的,但至少修的也不下百例822排阻或者电阻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撞上本人清楚的很,板上没有USB供电跳帽,只有直接待机5V的,何来的接触不良,你所说的不是没碰过,不敢说什么大话,但至少这种小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不了的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迷糊了  是桥坏了还是排阻会了呢

网友:
我遇到过USB报错断电的,量供电有5V,两根数据线阻值也一样的,后面就不懂怎么查了,原来他线路经过排阻。看了这篇技术贴我又多懂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LZ说的就是南桥坏了的,只是很多排阻坏的也多

网友:
楼主有心了,排主有坏,但南桥也有坏的

网友:
楼主跑线路的技术实在是高,分析得也清晰

网友:
怎么多这么厉害

网友:
学了一招了。不过我是小菜。慢慢的学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去掉检测电阻就好了吗?

网友:
不管怎说,,楼主已不错了

网友:
楼主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新手更容易看得明白``学到不少`上图辛苦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U口不能用80%就是南桥的问题,笔记本也是

网友:
维修是一种精神,要学习

网友:
楼主的电路功底真的不错  都是慢慢练出来的吗

网友:
我是新手 楼主不是测了排阻一脚不正常了吗 为什么排阻没问题而是南桥问题  有点不解

网友:
这种 问题 桥坏的多

网友:
我只知道USB有1个供电 1个地 2个数据 怎么还有什么USB检查的啊 ,

网友: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一般外我们遇到USB报错的故障,我们首先检查USB供电和2个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是否正常,其实我们还缺一个重要的检查,也就是楼主所说的,USBOC信号,这个USB检查信号的,这个信号是USB供电一般通过4.7K和8.2K或者150K和270K电阻分压,大概分3.3V告诉南桥USB设备是否存在,如果这个电压低于3.3V,南桥就会USB报错,出现这个故障大概以下原因导致:USB电压不正常,4.7K和8.2K电阻损坏,南桥损坏等。至于怎么检查就看你的分析了,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不错,思路很清晰,做桥成功率也很高嘛

网友:
15秒报错,我一般把跳线搞搞就好了,想不通,呵呵。

网友:
路过,,学习啦,,我也修到过,是5V跳线断了, ,,现象就是鼠标键盘没电,,USB也没有。。把跳线换了立刻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几次我直接短接排阻3.3V侧引一个电压过去,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2011-05-31):
向高手学习啊

网友:
曾经修都过前置usb跳线帽氧化导致的类似报错。卖华硕的都是有钱人啊,个别usb不能用而已,直接给你罢工。。上次一片华硕挡logo死机,弄到最后刷成七彩虹的bios后完全修复。只是网卡不能用而已,因为两个板的网卡不是一个品牌。

网友:
说实话换桥没有一百也要八十...要不不如不修。说不定过几天还来返修。弄不好还亏本。。

网友(点评):
换桥都是一百块以上的,DB的也是

网友:
不知道LZ遇见过这换U就解决问题的呢?我以前有张主板ASUS的也是15秒就断点!拿到授后去说是好的!拿回来是一样,15秒断。于是我把SB断路烧坏了(是有点过份——)。拿到授后 接件了,格了几天叫我去拿说好了。拿回来我一点板还是15秒断。我就很郁闷再拿去授后当着我面点,没问题!我回去后换了U后就不提示USB15秒断点这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U太小了也会导致15秒断呢?虽然这事有点久了但是我一直为解!还请LZ帮我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讲的挺好,我有块华硕主板p5k的,有时间能开机正常运行一天,有时间不能开机,开机期间不能拔电源,只要一拔电源,就怎么也开不了机了。放了一天,第二天有时间又能开机了。是不是usb保护了。这块主板的usb接口都不好用。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说的真是明白,正好今天接到一块K/B口不能用的VIA芯片组的板子,供电还有阻值都是正常的,把接口换了就下班了,还没测试呢,还不行的话就只有照楼主的办法换桥了

网友(点评):
不能那么轻易就换桥。USB报错有很多可能的。比如USB供电阻值不正常。开机后电压正常不。跳帽那氧化或接触不良也会照成的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A:
是桥问题?遇到这些问题通常我都是去掉检测电阻,去掉就OK了

就是南桥问题,其这里472排阻本身一端对地阻值正常为312欧姆,即各引脚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技术了得啊

网友:
822排阻是容易坏但是要判断是不是他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