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受限制,无法连接

楼主(2011-04-26):
给客户修电脑,是硬盘有点问题,开始可 用,用一些时。说又不行了,一看是系统坏了,重装,之后,就无法上网,插上网线无法获起IP地址,受限制。又重装了个系统,还是一样。。。真无语、是网卡的问题吗????恳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
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看不懂,不知道你问啥?

网友:
手动加上IP,DNS
或开启路由器的DHCP

网友:
是不是一个感叹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个感叹号,就是没有本地连接。。所以也连不上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动,我这里是电信的,怎么设置呢?  我对网络不熟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现在是怎么上网的,你把网线换到那台有感叹号的电脑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都知道,换了,没用还是不能上网,无本地连接。不能获取IP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上的

网友:
重装系统,重装驱动

网友:
和我用的网络一样的,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是个黄色感叹号,上不了网
是你的路由器接口坏了,换个接口试一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2011-05-26):
网络连接的地方有叹号,表示未获取到ip地址,问题在前端。电话线路、猫、路由器。可以拨号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上网。

网友:
如果你说连本地连接都没有,那多数是系统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路由的问题比较大些,重启路由,再设置手动获取IP,试下

网友:
应该是网卡本身问题,最近有个客户也是这样的,正常使用后来突然就成了限制连接了

网友:
路由连接,设置。。。网卡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很烦人  可能本人运气比较好  点了一下修复 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DNS的问题,手动设置一下就应该没事了,

网友:
如果可以顺利的上QQ就是DNS需要手动设置、如果QQ都不能上就得查路由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吧!

网友:
没设IP大多都显示本地受限制。

网友(2011-07-01):
你是路由器上网 实在不行 你猫拨号上网看看能不能上 如果不能 你检查网卡 驱动灯问题 可以上 你就检查 路由器设置以及线盒借口灯问题

网友:
DNS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