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400 不触发

楼主(2011-04-26):
人倒霉喝凉水都要咽着 一台联想X31没有修好 又一台R400 搞不定 待机0.1 3V 5V 都有了 就是U61不发出MPG 24脚电压只有5V 正常好像是15V 开机键也有3.3V 不能触发 有时候板子又可以自动触发 不上U 电流0.4 MPG 也会出来 量板所有电压 正常 但是一拔电源重新擦上 又不行 搞了几天 崩溃
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希望高手能出面一下提点意见
不触发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一个R400进水的一样的故障,接了很多线,可以点亮,不稳定,最后顾客还是换版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个R61的在修,也是没有发出MPG ,不过我的出了3V5V,1.5还没有出来。你那个机器先把3V5V修出来看看

网友:
我的3V 5V 一直都有 只是感觉待机电流偏小 0.01 有时候都还可以自动触发的 触发时打电压都正常 MPG也有 郁闷 感觉是不是PCB 有断线 但是又查不出待机时候 哪里不对 就是MPG 没有出来

网友:
我的联想R400有3V5V ,别的电压都没有,不知该检修那里,重点还是U61,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教各位帮一下忙。

网友:
请教楼上的朋好,MPG是那个脚发出的

网友:
换主板把只要100 ,,,,,

网友:
换板子还有利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