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5B 用乐华2025L 写程序不显示

楼主(2011-04-26):
神舟HF-154B 屏号是:B154EW04 V.8 用乐华RTD2025L 写程序无显示 请高手指导 谢谢
不显示

网友:
通用程序,有很多,可以换个刷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再找个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维修公司
的帖子
谁有通用程序啊

网友:
乐华2025的程序很多啊.你要分清屏的接口类型,面板几KEY , 通用板有无音频, 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