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R40 笔记本

楼主(2011-04-26):
一个LG  R40的笔记本    现像为不开机    拆机测  发现有一个 八脚 场管   烧糊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 号的          主板是:        烧糊的地方的在  光驱接口的后面
     一块有两个八脚    上面一个     没了     下面一个型号的  4704            求上面的八脚型号  ?       有谁知道     的    说一下吧

网友:
随便配个上管

网友:
和下管一样行不行呢     或是那几个型号    谢谢

网友:
看引脚电路..要是一样的话可以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这个,,
AO4707

网友:
点一下图就看清楚了,,

网友:
配一个一对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下管都是N管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