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 (我爱你)Y520

楼主(2011-04-26):
今天接一联想Y520故障是在进到WIN  XP滚动条之前屏是正常的.一到滚动条就开始有竖条的花屏,显卡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补充一下进PE是正常的

网友:
换显卡吧。这个芯片是带胶的,你怎么加焊的?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吧 你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换卡,本体不良!

网友:
进PE因为显卡没有驱动,,而正常进系统是要加载驱动的,,

网友(点评):
有的PE 也可以加载显卡驱动啊! 可能楼主的PE 无显卡加载功能

网友:
换显卡,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还有显存问题!
好些板显存出问题后也是进Windows滚动条后出现问题,比如亮屏无显。
如果显卡已换过,建议换显存!

网友(点评):
LZ没有换只是加焊的,显卡问题较多

网友:
显存也有这种奇怪的问题,二手准备吧,显卡和显存。

网友:
大多都是显卡坏的  显存坏的不是很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把四边的黑胶慢慢加温挑掉再加焊的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 芯片底下 不知到有都少胶 你挂掉的量不足 1% 作为新手你对本论坛的大师一定要有最基本得了解 说不定你就碰上高手了比如 无边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C:

9200的显卡,旁边没有显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说是驱动不对,在自检界面有竖花到了桌面就花到看不见了图像了。我也觉得应该是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样你只能换个显卡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觉得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早上客户打电话说明天送这台机器过来,故障是一样的,进系统花屏,看样子还是通病,明天我也加焊先试试,有结果了也上来告诉大家。所以我对LZ结果很期待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目前没有芯片换啊,机子还放在那里。

网友:
结果怎么样啊 很期待

网友:
换显卡,换了不行的话就得看显存了哟

网友:
我个人感觉有时候通病很害人,注意下现软件后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快点整吧,我的明天才拿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 加焊 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是驱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