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VGA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品牌:HP   型号V3000系列的  V3145AU,症状:就是用本身屏玩,办公呀==都没问题,就是想接投影,就是外接显示器的VGA接显示器没反应,我按了FN+ F4键的,本身屏黑了,外接显示器无反应,我测了下VGA的R、G、B三原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只有一个有电压,3.3V吧,其它没有,高手帮我判断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

网友:
场行问题,

网友:
你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