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一会黑屏

楼主(2011-04-26):
客户的笔记本,IBM X40 的本本,(没看到机)客户的描述:说开机一会就黑屏,如果用风扇吹笔记本屏就不会黑屏,不然过几分钟就黑屏了。个人认为是高压条温度过高或老化引起的,还有谁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讲解一下啦!

网友:
别人都说了  散热问题

网友:
肯定,看风扇是不是堵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不是COU风扇的问题,问题是在屏部分

网友:
看看高压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出现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笔记本散热的问题。可以等机器来了,把本了拆了,再看一看,其实有的时候把本拆了。故障就会好的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可能是里面的电容之类的器件受热变得不良引起的

网友:
温度高了吧。清灰尘?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自己看过才行,客户描述的只能做参考的

网友:
先清理看看在说哦,

网友:
要客户拿过来看了才能下结论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换高压条吧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  X40灯管爱坏

网友:
先看外显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测高压条用通用的点点试试看行不。一般外显正常的。你就先测下屏和高压条。不行再测屏线信号。

网友:
显卡过热导致其工作不正常,用风扇吹对屏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显卡问题,我也遇到过此类的现象,把显卡加焊一下,就会有结果!你试试看.

网友:
自己动手拆开看看在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没显示,刚开始玩没什么问题的,用一会就不行了,用风扇吹高压条就没事,不然就暗屏,有时花屏,我认为是高压条有问题了,但不确认,想知道得更清楚些,免得走弯路,有谁知道的讲解一下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