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U Neo 奇怪的第一次把我搞得。。。。。。

楼主(2011-04-26):
今天接主板V星K9NU Neo:第一次开机什么都正常,进系统玩多久都没有问题(由此我肯定此板主要部件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你现在重启或者关机再开,就再也开不了了。用诊断卡测显示D4.现在你不关掉主机电源的话,怎么也开不了。但是你只要关掉电源等几分钟后再开机,又开始了第一次。。。。。。如此反复,不知道这主板问题出在哪儿??如何下手查!!麻烦坛里高手指点一二,或者有类似问题修过好了的分享一下经验。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图片怎么会如此精致啊,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哦!!!、

网友:
D4考虑一下U,这般如果出现这情况,应该是桥的问题的一些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再换U。

网友:
换个CPU试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LZ你传的图片实在是太“大”了吧,CPU知道吗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