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LED暗屏

楼主(2011-04-26):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机,外接正常。内接暗屏, 拆开是LED高压条 LCD的接口的那种屏。测电压高压条电压12V 3.3V都出来了。 接LED灯那边是3组在一起的是33V  其他6组没有电压  。 这是不是LED高压条坏了。,还是LED灯坏了

网友:
换个屏就可以确定是不是灯坏了

网友:
没有这种特殊的屏。  能不能用LCD的点

网友:
找张屏试哈就可以知道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LCD灯管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个R400也是这种屏,LED灯接口那里有19V和  几个3.3V ,换屏还是暗屏,不知道是不是小板 坏  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小尾巴的屏吧,确实有点麻烦,,有老的屏好处理

网友:
貌似是LED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试吧

网友:
这种屏接口边上应该还有通往屏上的屏线,应该是点焊的,很细的,你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不可能几组一起坏吧

网友:
就是没有控制电压,33V是LED灯的工作电压。这样的暗屏可以换电压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