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芯片型号被打磨了怎么办?

楼主(2011-04-26):
接了一个挖机空调控制器,故障表现为面板无显示且无动作,经查找发现是主控芯片发烫无输出,但型号被打磨了,到此维修停止
芯片

网友:
打磨了的芯片,如果没有电路,谁也没有办法,,

网友:
像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即便你知道MCU芯片型号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类芯片只有原厂的才有对应程序,所以就是在市面上买到了同型号空片也不能用。

网友:
唯一的可能,就是改电路....
宇光
正解!

网友:
换一个通用的空调控制板。买空调配件的店里一般就有。

网友:
无能为力..

网友:
来自: 上海杨浦区
这样太复杂了吧,还是找厂家买块板子吧。你改了线路收了钱,今后可能还会赔给客户的。

网友:
貌似好像可以拆旧的,买的新的还要烧程序,唉,难搞!

网友(2011-05-26):
买个新的控制器改上去.平时维修特讨厌这种磨型号的.修多了觉得特搞笑.倒是HP公司那些内部编号的比这高明多了.

网友:
拍个图片让卖的人看一下

网友:
只好找旧板子拆个试试看 不行 只能是厂家维修人员了啊

网友:
那真没办法,只能去专业设备的网站,看看有没有人熟悉IC 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旧板子来拆换了,这样跟用户好解释些。除非程序是外挂在Flash里面,不然你找到芯片型号也没用,他既然能打磨型号,想必程序也是加密,你要搞出来,时间和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