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IBM的服务器  客户要改成家用的  给他装了XP系统然后装上声卡,打完驱动后打开一个音频立刻蓝屏,之后换过另一个全新的声卡也是同一故障。最后改成WIN7系统以为能好一点,但是 事与愿违,故障仍旧。
  请教下有什么办法能处理这一个问题,百度过说是外置USB声卡能解决。

网友:
我擦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中把原有的声卡停用了    在加一张独立的声卡  试试

网友:
看看声卡什么型号的!对型号到网上搜搜!或者下个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服务器有声卡吗?

网友:
IBM本来是没有独立声卡的 我换过两个  最后是换了USB声卡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