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鼠标故障

楼主(2011-04-26):
客户送来一台清华同方台式机, 刚开始系统故障, 用USB启动盘死机, 用光驱可以 ,就是很多驱动装不上, 用驱动精灵也不行, 后来在电脑里找到备份, 进PE手动恢复GHOST , OK驱动都好啦, 就是用一会鼠标就不动了,鼠标的灯也不亮,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鼠票换一个试试,很有可能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