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植株技巧

楼主(2011-04-26):
新手BGA植株,请问下,有铅和无铅的芯片,风枪挡速调几挡,,温度多少为合适,还有取钢网,怎么取,才不容易掉珠。谢谢
芯片

网友:
我一般用有铅的做,温度控制在280左右,把钢网放上面先吹然后拿下来就OK了

网友:
勇敢向前
的帖子
刚开始可以试点温度调低点,预热一下,这样芯片成功率高,一般我们都是做用的是有 铅的珠,一般320度左右,取钢网的话,等个10几秒钟取就行了,掉珠的话,你吹的好就掉的少了、

网友:
俺们做都是把钢网下下来再用风枪加热的
先找几个坏的练练手

网友:
这个东西需要联系才能熟练操作,掌握里面的一些窍门成功率才会更高!!

网友:
我每次掉的珠子都是中间掉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按照步骤来吧 技巧不是问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网友:
觉得植株很简单的,刚开始你可以找些坏的芯片来练练,熟悉了就简单了

网友:
觉得这个 不用太去在意!我都是将风枪温度调的最高 。

网友:
这个要多多练习。

网友:
技巧是靠自己练出来的,没事的时候多练习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
蕊片上抹点焊油

网友:
熟能生巧!!!我一开始感觉不好弄,但是熟悉了就感觉很简单!!!

网友:
呵呵,植珠个人感觉没什么,只要细心就好,我植珠风枪温度三五十多度,取钢网有二种一般我取钢网是在珠上桥停风枪等几秒去,这时油还干钢网一下就下来啦!坏处是可能带点钢珠,另种就是桥放凉用洗料水洗下在去,这种去可要小心,去不好可能把桥去掉点噢。

网友:
别人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经验,自己试试,总会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

网友:
风力要调的小一点,温度要逐渐的升高,直到锡珠完全融化为止

网友:
建议楼主还在去找几个坏桥。自己练练把。那样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不同的风枪温度不一样,这个要自己在练习中总结,练的多了自然就好了

网友A:
学习了。。。。。。。。。
没弄过。

网友:
温度因风枪而异的,猛点的就调低点。这都要自己做过之后才能感觉到怎样状态最合适了。建议先拿几个坏试试,找找感觉

网友:
看来是真需要多多练习啊 我现在都开始练习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从不断的练习中总结经验。

网友(2012-03-30):
这没有技术的。熟能生巧。多做就可以了

网友:
目前还没做过,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