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理论的较量之DELL D63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6):
(图片)

网友:
EC PIN46是什么?图上没看出来,有空还请LZ标明一下,利于我们新手!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楚,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吊毛,在原创区里灌水。小心被逮到

网友:
其实,我还是赞同这种做法,不管换啥,找到有力的依据,修起来比较踏实,一上来就换EC,只能碰运气,碰不对呢?

网友:
EC满足各个条件的电压不一定是好的啊,值得自己好好琢磨,免得以后自己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不能说有经验的就没有理论了,经验应该是从理论里延伸出来的,那些不讲理论直接换着换那,不亮就显卡,不开机就IO南桥,那纯属靠运气了,通病除外,有通病的当然还是要考虑通病。很多经典维修不都是从电路查起,最终就换那么一个或几个小小的贴片电阻么,本人还是站在先理论这一边,从理论中慢慢培养经验。

网友:
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找到故障点 修不好也睡得安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慢慢来,不急!

网友:
以前真的就是看他们修。。来不来就显卡南桥
问为什么。。经验
我觉得还是要有证据抓人要好点

网友:
经验和理论要结合

网友:
要是我,在有备料的话就直接换EC了。。除非要等料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内存,你换了一个,就有几种可能会出现,你换上的东西本身有问题,或没焊好,这时就麻烦了,会出现原故障没查出自己又做出了一个故障,就更难修了。用替换法也要看问题和实际情况来做的。对自己的焊工和料件有信心可以做,但谁能确定料件是好的,自己不会出错呢

网友:
经验,来自于理论指导实践,所得出的结果就是经验

网友:
确实,有一定的理论,就是配件有问题的时候,还能给自己一个依据做参考,如果没一定的理论,就会导致大面积的更换东西了。其实经验还是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理论,经验就是瞎撞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的情况下。。。替换法是基本功之一。。。。如果焊工不行。。哪就算是EC坏。。哪不一样修不好?再者说料件坏的情况下。。如果料件与原坏件产生的情况现像不一样。。其可客观的确定是否为原坏件是否坏撒。

网友:
当然要以理论指导经验,每次很多修不好的,都是一来经验过了,问题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