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维修板啊

楼主(2011-04-26):
大家好  请大家个问题如果上电要测那些电压呢?  电压正常了 然后又测那呢?  高手只教啊

网友:
还是找本书来多多的看一下吧

网友:
书上没有这现啊

网友:
开机电压内存电压.CPU电压.南北桥电压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那测完这现呢?  在测什么呢?

网友:
楼主不耻下问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发到其它区去为好!
单凭这样询问后靠别人回复你再吸收估计你这辈子也不能学会!
建议自己买书本回家慢慢学习或者参加一些培训课程!
你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没有意义~~!

网友:
说说啊  我 学不好啊

网友:
LZ可以学一下基地的远程课程!要有些基础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