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快车】LENOVO F41开机保护分析

楼主(2011-04-26):
接台联想F41[版号LA-3571P],待机0.02A,按开机键就变为0.03A等1秒钟后变成0.00A,
掉电一般分两种
1,温度保护或短路保护等,这类掉电掉后不能再开机,
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能再开机;
2,缺电压或PG信号等,这类掉电掉后能再开机,开机后又掉电;
我修的这台F41应该属于第一种,呵呵,属第一种就好办了:
由于开机电流只到0.03A就保护了,说明是主供电或辅佐供电短路!
首先用万用表量各大电感,没发现异常,于是便将主供电大电感一路一路断开,
涛声依旧,只有PU6 MAX8734产生的3.3V5V没有断开,这两路电压跟开机有关,
而且都已产生,怀疑这两路电压的转换电压短路,如下图:

当断开Q89时,试机已正常了,如下图:

经查是C866短路,更换后试机OK!

网友:
这个好像是仁宝做的吧,点火回路吧

网友(点评):
看清楚在说好吧,这哪里是点火回路。

网友:
这只是一个电压转换电路,不是点火电路,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呵呵

网友:
还没有到点火电路那一部分呢

网友:
C866短路,量到+5VAMP的时候不就可以发现短路了?这个是电压是通过系统待机的5V转换而来的吧?供到那里呢?

网友(2011-11-24):
楼主这个问题是仁宝里出现比较多的,呵呵,很好,一个电容短路导致了看似待机正常了,其实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