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Geforce 6100-m7 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1-04-26):
     焊了 北桥  跑马点亮了  这种是它的通病吗????

网友:
正解!NF6100芯片发热量大!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c61单桥的都是这种病

网友:
好好学习啊。。。。

跑车霝魂 -5 请勿灌水

网友:
学习了,

跑车霝魂 -5 请勿灌水

网友:
这个故障太多了,通病

网友:
我把北桥焊了过后 ,还给它加了一个风扇上去 。

网友:
单桥的.基本上是通病

网友:
复位不跑马也就那几招了、、、、、

网友:
一般 是U没复位导致不跑码的,所以焊下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