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故障修复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4-26):
前两天,拿到一块台式机,这台机器装了windows xp,主板是杰灵M8I8P,Socket 478接口。显卡是nvidia fx5200。
此机经别人修过。
故障现象:只能进入vga模式(640 * 480)的xp画面,不能进入800*600,而且频率只能设为60hz,调高就黑屏。
故障排除:
1、先把显卡插到别的机器上,能正常进入(1024*768)的xp画面,说明显卡没问题。
2、接着查主板显卡和北桥之间的接线,发现一根信号线接地,把这根信号线与地线断开。在插上显卡,故障排除,机器能正常进入(1024*768)的xp画面。

恳请版主能让我转正。

网友:
恳请版主能让我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