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上电电流0。9A,不显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6):
今天早上一开门,同行送来一台DELL 1501本本,说是上电掉电,二话不说直接接直流电源,上电跑到0。9A,一会马下掉电,手摸了下NB,好热呀!而且风扇也不转,等了好一会风扇也不转,马下改长转,先把北桥的温度降下来在说。把芯片EMC4000 5,6脚用锡一连,在把R538电阻一取。长转更改OK.在开机上电,NB温度很快降下来了,试 了10分钟不掉电了。可电流还是保持在0.9A不动。然后接下来,测量各个供电,也正常!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先刷个BIOS吧。刷完后还是如此!突然眼前一亮,看到ATI480的北桥,这种北桥发热量大,加上之前发热掉电保护 。虚焊的可能性非常大,重植后,上电OK。此机修复!
发个改长转的原理图吧!

网友:
通病通病正常

网友:
那J3是你 什么啊!、

网友:
虚焊的不严重要不然都不触发了。还有AMD的桥太脆弱发热量大爱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什么呢兄弟

网友:
这个芯片是温控的芯片、FAN_OUT 正常应该是达到一定的温度才会有输出、直接将VDD_5V加在FAN_OUT上、使其一直有持续的5V输出、风扇就会长转、是吗!

网友:
我觉得你 ,你的做法顺序不对吧。机子没有点亮就改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已改过N台了,主要是方便,美观。不用飞线。

网友:
那是风扇坏了嘛

网友:
学习了。又是通病。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0.9不显的,和楼主的故障现象一样,做了SB就好子。

网友:
这机子好像没咋见过呀,和1520外观一样吗

网友:
写的思路不好,故障也没有产清楚,电压到0.9跳变了吗,读内存了吗,到显卡了吗,都没有产清楚,上去直接改风扇。虽然是修好了,但感觉你都没有查什么,就好像靠运气修好的,不支持,希望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散热不好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看来就是凭经验和感觉! 而且你直接就吧风扇改成长转了   这点不大好,我遇到很多客户    都不喜欢风扇改长转

网友:
那个控制信号的电阻一定要拿掉吗  不拿掉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