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教教如何判断cpu,北桥,显卡的好坏啊

楼主(2011-04-26):
请高手教教如何判断cpu,北桥,显卡的好坏啊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建议从最基础的学起吧

网友:
CPU不是可以替换吗

网友:
好像就是测上面的电容啊,可是有时候有一个阻值为零啊,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说的太笼统啦  先学基础  一步一步来

网友:
打对地阻值

网友:
学习维修没捷径可走

网友:
判断CPU好坏很简单啊 .拿同样以块CPU点一下.如果另外一块点亮了.还有一块一点了.不亮的话就是坏的了.还有看看针叫有没有掉落的弯曲的.显卡呢也是同样的办法只是看你有没有掉小电容.点得亮不就可以区分了啊 .北桥用万用表打一下上面颗粒或旁边的阻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显卡上面不是也有电容吗,不可以测阻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我也觉得跟基础有什么关系,跟经验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错了,应该是跟基础没多大关系,跟经验有关系啊。请问如果上面的电容有一个阻值为零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可以啊..阻值为零就是坏了啊

网友:
阻值为0,要看是什么芯片了,965上就有电容的阻值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哦,我们老师当时也是这么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虾哦

网友:
基础,经验都重要了,有些电容貌似是旁路作用,防静电的,组织很小,但是它没坏啊,把基础学透了你知道那些信号线从桥里出来,在哪可以测到,就能判断芯片好坏,比如USB的两根数据线的阻值,晶振的两腿来判断南桥好坏,北桥控制PCI-16,AGP,等,测量槽上的阻值,实在不想学,买测试卡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