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la-369l大短

楼主(2011-04-26):
前天收到一台联系c467a电脑,客户拿来时候是说用的时候突然就挂了。一插上电源就大短,拆机器测,隔离保护电路第二个p沟道管子烧,桥供电对管,高低端管子都烧,换好后,测公共点对地430,应该正常,3v 5v电感对地120,桥供电电感对地1.8v对地电感12,1.05v电感对地36,测北桥背面电容短路,南桥背面电容短路,拆下南北桥后桥供电电感对地235,还有就是cpu供电电感对地(拆下cpu后)为67,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好,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要先确定几伏短啊

网友:
你最起码要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问题吧,能不能触发呀  什么情况你都不说谁怎么帮你呀

网友:
烧怀疑短路就烧吧!

网友:
不烧机直接拆桥 不好吧

网友:
先拆后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