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提示COM3错误求救

楼主(2011-04-26):
i今天拿了片三星80G的盘(盘故障:很多坏道,想进去清一下GP表)
插上PC3000进三星专项模块
自动选择家族后 按确定后提示
Initialization error
COM3 opening error8
Win32 error. Code:2
系統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请问高手这问题是如何导致的?该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
你没插上那根USB转COM线。

网友:
没有接COM线,或者COM口不对。。。

网友:
原来是com端口设置问题引起    如果用指令线的需要设置COM3   不需要时设回COM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