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后,做备份不成功?(已解决)

楼主(2011-04-26):
今天上门为一客户装完系统后,他要求做备份。于是我用系统自带的GHOST,不管是自动还是手动,进入到GHOST界面就不动了,也没有死机,只是那个进度条就显示不出来。
于是我进系统装了《一键还原精灵》、《MAXDOS8.0》,然后进行备份,还是不行,都是到了GHOST界面就卡住不动了。

真是奇了怪了。客户说他这个系统以前也是做有备份的。后来坏了用不了了,才叫我装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以前的备份程序破坏了分区表还是怎么的,我重新格式化过,重新分区都不行。
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呢,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呢?我明天有空再去看看,准备给他低格一次再说。郁闷啊

哈,搞定了,今天我去客户那里,先用DISKGEN重建了分区表,但没有用。后来直接装了一个雨过天晴,极速备份还原系统,当着客户的面,备份还原操作了两次,他感觉很不错。走的时候还给我说以后电脑有问题就找我,呵呵

网友(点评):
以后看清板块再发

网友:
  换一张高版本的盘试一下!

网友:
不是技术问题,经验不足啊,你这样修电脑不行。电脑在你面前永远是一个未知世界,不要企图去完全掌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师父是IT精英,你给讲讲这是咋回事呢?我真的想把这件事搞清楚。

网友:
请问大家,重建分区表,如何操作?

网友:
只要不怕麻烦,不惜时间,这个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问题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重建分区表?我觉得他的分区表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PE系统,然后在里面运行分区表医生或者GDISKGUI软件自动检测,再不行就用光盘喽,运行DOS.

网友:
F11的那个  不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
一般格式化后面分区 或重新分区  就没问题

网友:
是的,的确和分区有关系,但BIOS中设置有不对,不管你怎么都备份不起来

网友:
换张盘不行的话就全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兄弟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你尝试这几种解决办法    1   进pe里里面 手动ghost备份   一般是可以的  2     用雨林木风的那个ghost工具       pe里面手动一定去试一下

网友:
是他以前的还原软件备份有残留的原因,把最后一个分区格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不行了,又下了一个最新版的,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次去把BIOS给他LOAD后,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其实在PE里手动GHOST,我都备份好了,但是不进PE的话,从系统自带的GHOST去恢复的话,又会卡在那里,关键是客户说的是,有点小问题的话,他自己可以恢复一下,因为他是老客户,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都已经把全部分区删 除,重新分区过了。不行的。,下次我去先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再不行的话,用DISKGEN重建一下分区表试试。再不行只有低格一下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我已经找到办法了  你试一下  十有八九 可以

网友:
Acronis 序列号.rar (257 Bytes, 下载次数: 8)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能进行GHOST的情况,后来查了查,发现要么是分区表的错误,要么是容量不够,要么就是有个隐藏分区。
有些机子的最后一个分区为隐藏分区且容量不大,而现在不少备份软件的默认路径为最后一个分区。所以就会出现无法备份的情况。找一个可以更改保存路径的备份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系统自带的GHOST无法备份,我就用OneKeyGhost-v6.5,它是绿色的,可以选择备份路径。

网友:
这个软件很牛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试看哈,可以的话,我上来说

网友:
安装原版系统呢,他什么品牌的电脑呀?

网友:
你做的备份备到哪里去了呢?有可能是那一片硬盘有坏道了呢!你没去dos里mhdd一下吗?

网友:
是根本不显示滚动条吗
   可能就是 你用的备份软件 和系统有冲突 我也遇见过  换了好几个备份软件
  深度  好几个版本你试试

网友:
哈,搞定了,今天我去客户那里,先用DISKGEN重建了分区表,但没有用。后来直接装了一个雨过天晴,极速备份还原系统,当着客户的面,备份还原操作了两次,他感觉很不错。走的时候还给我说以后电脑有问题就找我,呵呵

网友(点评):
应该是ghost软件的设置问题。

网友:
雨过天晴  那家伙 是厉害  呵呵      不知道 我说的那个 可不可以   真想你去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很是常见,特别是的很早的机器。再加上你的硬盘有部分问题,也就再所难免了,确切的说这并不是什么大总是,要就你所修的机器而来定义。

网友:
这种可以多试几种方法,看那种行,只要能备份还原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我下载来试用了一下,感觉不错,但是我没有在客户那里用。呵呵,在店里试验过了

网友:
呵呵  以前  什么 影子系统  哇    冰点还原  啊   还什么   三茗一键还原  都玩过

网友:
我去玩下雨过天晴,还没用过,听说过很强大的

网友:
我装机 一般都用 YJHY 还不错 有次 装了一台 新机子 华硕 的 板子 新装的系统 YJHY是死活装不上去 跟楼主说的 差不多 最后 根据 YJHY 官网的 提示 总算 能好了

网友:
重新分区之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用心服务学到了

网友:
有隐藏分区,删掉!

网友:
好了、我来说一句,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进PE格盘、删盘、重新分区、重写磁盘主引导、  重新装系统    不管你什么病毒,不管你什么软件问题、   都是可以在半个小时完成的

网友:
很好,高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