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生产的三星940NW

楼主(2011-04-26):
         接了4台这个机型  全是假三星   故障现象全是白屏,   查到屏电路   贴片滤波电容短路 软击穿,换掉后通通

网友:
三星的高压条跟电源板应该是一体的,这个应该可以分别

网友:
不懂学习啊

随风-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是标准的假三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一招呀

网友:
不知道是用了哪个厂家生产的贴片电容,  大家更换贴片电容时,要认清材质,  目前Y5V 材质的电容是最差的,  容量极不稳定

网友:
没有修过屏电路,先学习了。

网友:
假三星是电源和高压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