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PU6产生3V,5V的还有什么条件。

楼主(2011-04-27):
看图中,PU6要输出3VALW,5VALW除了这些条件外,还需要哪些条件。
PU6:6PIN 18V;7PIN LD0 5V;1PIN :REF 2V;14PIN、27PIN( ON1 ON2) 5V;17PIN 24PIN BEST1 BEST2都有5V。
3V,5V的电感对地400多欧,换过四个PQ50,PQ52,PQ53,PQ54,换过ISL62326(PU6),测过四个MOS的G极与PU6连接完好。但就是不输出3V,5V,除了上述条件。要想输出3V,5V还需要哪些条件,求助。

网友:
19脚VDD有没没5V

网友:
3PIN  19PIN  和32PIN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波波可能好修点,看插适配器的瞬间,控制极有没有波形.没有波波就跳开一个3V的开启信号,看下5V出不出来,不行换下跳开5V开启,看3V出不出来.从而大致判断下是哪个电压出问题,针对性修哪个.最后留意下自举升压部分.听别人说这部分的二极管很容易坏..
仔细看了下图,这个没有看到升压二极管,是直接从输出接上电容和一个电阻到BST脚的.就注意下电容和电阻吧.

网友:
楼主你列举的几个脚的电压值都已经测量到了吗?
因为14pin,27pin应该是+3v而不是+5v吧?
如果,以上脚都测量到了电压,那剩下还需要的条件就是:
3pin,19pin,32pin上的+5V。

如果,有些脚并没侧到以上电压值,那情况就很多了。需要楼主具体测量了。

给楼主一点参考:
电感虚焊或断路,会引起芯片上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但不输出3VALW和5VALW。

如果大的滤波电解电容断路或完全失效,会引起6pin有18V,4pin有5V电压,其余脚全无电压的情况,当然也就不会输出3VALW和5VAL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