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1-04-27):
要查询哪些线路啊  不知从何下手啊?
还有很有可能坏 或经常坏的零件有哪些啊!
等待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源管理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查EC 电源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 充放电 EC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插电源适配器的时候有3v 5v没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确认适配器有没有坏,然后再修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或者是EC的某个信号不正常啊

网友:
适配器     保隔      电源管理

网友:
是什么牌子本本?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脑都没说清楚,主板也没测量过什么 没办法帮你

网友:
单用适配器时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对照图纸查。

网友:
一 定是保护隔离电路嘛

网友:
是东芝的吗?换OE128大电容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重点查一查

网友:
插电源接头往后的电路,慢慢查!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适配器  跟   隔离电路

网友:
    查查那个适配器接入的信号有没有送给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