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一台优派VA1912W液晶不显示。绿灯有规律的闪烁。12V 5V输出都有。不知是什么问题。求救
不显示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吧,

网友:
所有电容都看不到明显鼓包的。电源板上有小声尖叫。

网友:
高压线圈旁有没有5707,它坏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他用的不是5707.用的是40t03gp

网友:
可能是主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了,楼主把屏线拔掉后上电看看。等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幽灵宫主说是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感觉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屏线拔掉后,现象一样。还是绿灯有规律的闪

网友:
带负载后测各路电压一点跳变都没有。开机键上有2.51-2.53的微弱跳变

网友:
带负载后测各路电压一点跳变都没有。开机键上有2.51-2.73的微弱跳变

网友:
换驱动板问题解决

网友:
也可以先看下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如果是小件坏还可以省钱哦!

网友:
电源开关有问题。看5V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