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盘莫明其妙不见了

楼主(2011-04-27):
昨天装了下系统,完了以后,D,E,F三个盘都不见了,硬盘320的,现在只显示C盘大小为298,其它三个盘没了,哪位能帮忙找回资料

网友:
扫下分区表,DISKGEN

网友:
已经恢复数据了,可感觉没那么简单,那位高手帮下忙

网友:
原来是怎样分的区啊

网友:
就是分区表坏了啊,很简单啊。

网友:
严重的一键误ghost现象 在没有做其他的操作 可以恢复
一个就用楼上的仁兄方法DISKGEN
一个如果楼主懂得文件系统的话 可以用winhex恢复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中毒导致的和你的一样 后来修复分区表好的 是病毒该了分区表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这个  可以 弄 的   你进pe    用 ptdd分区表医生  重建分区表  或者

网友:
可惜了  我这图传不上来    晕  不然直接给你看

网友:
我有一次,装完系统,客服要我给他把D盘格式化,其他盘有资料,我就给他格式化,格完后一看,D盘变几千个G了,其他盘也打不开了,资料不在了,还好是客服要我格的,也好说话,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最后拿去数据恢复了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有没有可以介绍的再详细点

网友:
确实是误ghost造成的

网友:
没错,最简单的DISKGEN搜索以前的分区表就可以,大部分都可以恢复~~~

网友:
没遇到过,了解了解,预防备用

网友:
你装系统是是ghost的吧,肯定是ghost的时候选错了选项,用R-studio就可以恢复

网友:
是啊,大意了

网友:
DISKGENIUS对这种情况恢复的好,大家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