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只有12v输出 如何增加5v输出

楼主(2011-04-27):
如题 入手一块电源板 只有12v一路输出 如何该电路增加5v输出   望高人指点~~

网友:
比较适用的器件是MAX724,它的输入电压范围8~40V,输出电压5V,最大输出电流5A。外接两支电容、一支电感、一支二极管、三支电阻(或一支电阻和一个电位器),实用连接见下图——

网友:
没看明白 。要是电流不高 就装个8705就能输出5V 了。

网友:
是7805 不是8705写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电源板用7805稳压出来的电流是不够的。

网友(点评):
用3A的7805啊, 3A的电流绝对够用了,我在电子城买了几个, 5元1个,比7805 个头大多了, IPUT 7-12V, OUT: 5V 3A

网友:
这芯片贵不,多钱一个呀??

网友:
DC/DC高效小板12V转5V.3.3V。经济使用,淘宝网上有的。

网友:
7805,二极管,三极管各一个

网友:
原来这样子也可以。要是5V没有输出,请问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输出5V

网友:
如此高手,领教了!

网友:
8楼的方法可行 做好大功率三极管的散热就行了 正常时 损耗不大于15w

网友(点评):
救急用的,不算过损耗。按你说的工作电流2A,三极管两端电压7V,功率14W,是这样吗?

网友:
淘宝上有小板卖,12v to 5v/3.3V,几块钱.如果有坏通用板也可以,把上面的DC/DC电路割下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