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27):
今天接到一IBM X61不过内存,插电电流是0.69--0.70--0.72 这样  我把内存换过  内存槽也察过,情况还是依旧,因为这机器我没接过  不知有没有通病,我怀疑北桥有问题,但是没有大家的意见我下不了手,这机器没修过,不能因为我的失误把它葬送掉,所以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既然不想乱修,LZ你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检内存了,拔掉内存报警吗,能不能上个诊断卡测测

网友:
呵呵  我也不敢乱动、、、

网友: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修本供电时钟pg复位都要查那个不对就是问题

网友:
这鸟板子就这样,我这还有一台呢,不上电修好了,就这样,放了一晚上好了,但是有时候还不抓内存,我还想放一放

网友:
呵呵   要是能放好的话我就多放两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时钟芯片是带锡珠坐在板子上的
  我也在怀疑   好像是被人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我拔掉过  不报警,我认为跟内存本身没关系  是不是应该察下内存供电电路,在确定问题?我高不清内存供电电路的测量方法,现在希望你能针对我这个X61,帮我分析分析测量方法,谢谢,请会贴

网友:
楼主你好
你首先要确定一下是否检测到了内存,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子没检测到内存

网友:
我就想知道  内存的测量方法   要是有点位图就更好了  量到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的话就不能乱动桥了,所以 还是要位大侠的指点。  谢谢

网友:
点位图不好找。
查查供电,再划划引脚吧,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楼主首先要断定故障在那一级呀,用示波器看看色有没有读到内存

网友:
感觉  还是供电的问题     要重点测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论坛有对于内存这块的检测方法
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用假负载  上面不是有打电压  时钟  系统管理总线的测试点

网友:
上假负载看CPU上有没有复位信号,如果有你最好拖一下IO,刷一下BIOS,在开始搞桥,如果假负载上面没有复位信号,就测量PCI上有复位信号没有,没有搞南桥,有搞北桥,还可以看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每个都有电压,看是不是缺那路电压,还可以用带灯测试器测北桥

网友:
看内存电压正常不还有数据的电压,这两个都要有  不要轻易怀疑桥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也没有复位吧,不要乱搞,我感觉U都没有工作。

网友(点评):
同感觉,建议LZ先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不叫,是因为还没有走到哪一步呢.这时候就先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就行了.其实你这样说不过内存很多内行人没法给你说的,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等工具

网友:
刷BIOS   啊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