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显示器,我用自己的一套点屏出现一束黑色的

楼主(2011-04-27):
这是屏的问题吗,我用自己的一套通用板点的,我之前换过灯管,没有修显示器的经验,有哪位兄弟知道的话指点一下啊

网友(点评):
正屏和宽屏的区别。

网友:
屏没有问题,是通用板的问题,换一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刷程序应该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我多插了一个跳线就好了啊,谢谢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没经验就是不行啊,以后要向哥们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啊,真厉害啊,佩服啊

网友:
程序不对.重新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