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晶振是多少的

楼主(2011-04-27):
U盘的晶振是多少的

网友:
应该是12的。

网友:
跟主控有关,一般4GU盘是12.000Mhz.

网友:
12MHZ我换过

网友:
那mp3和mp4是不是也是12.0MHZ的呢?

网友(点评):
mp3和mp4用晶体有多种根据方案 有12.00 24.00 24.576 32.768

网友:
P3是24M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5-27):
我有见过晶振是14.31818的U盘

网友:
12和6M的都有,,现在12M的多,,

网友:
12m 圆柱的多

网友:
大多数是12M的,也有个别的不是。主要是看是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
晶振上面有字,能看得到吗?

网友:
大多数是12.000mhz。

网友:
一般都是12.00MHZ

网友:
12M   我刚拆我的看了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12M的

网友:
12M  也有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