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193w显示器

楼主(2011-04-27):
客户描述玩玩就黑屏,一顿收拾机箱,各种收拾,还是黑,后来显示器不正常,才感觉是显示器的事,黑屏重开几次可能出图像后来变成开显示器有logo 没信号,我也不会修显示器啊 估计是驱动板的事吧,换了个驱动板,换完变成开机一闪就暗, 有时候不暗,一阵一阵的 谁知道怎么个毛病教教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个会修的吧,不然小问题会弄出大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修不好也没事就是想知道哪的事  反复开机有时候好使 有时候暗了

网友:
查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一个5V吧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