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数字灯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7):
手头有个msi k8NGM-V(MS7228)的板,全板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诊断卡的灯都不亮,更别提跑码了。cpu是好的,bios芯片是好的,bios软件版本在板上印的是v2.0,官网下不到,从别处下了1.0和1.3的BIOS刷进去一个样,还是不亮灯。桥和U座压了,没反应。该如何下手?

诊断卡不跑码一般显示00或FF或其它,不动而以,而这个为什么连灯都不亮呢?

诊断卡一定是好的,cpu也是好的,试过了。pci槽不能两个都坏了吧?供电也没问题,因为复位灯的状态正常。四个电压灯也正常。触发后cpu是温温的。
只是不能确定 BIOS是否合适。K8NGM-V ver2.0,V星官网居然没有,其它地方找来的都不是2.0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诊断卡的数字灯没有显示。

网友(点评):
你看板子能正常工作吗?能的话应该是诊断卡的问题,不能的话就是CPU没有工作,查CPU供电

网友:
PCI卡槽坏了吧。

网友:
换张诊断卡试试看

网友:
一个是主板不跑马,主板CPU通不过。

网友:
没到别的板子上试试诊断卡?或者换个PCI插槽,测一下PCI供电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卡槽不行或者是你的在、测试卡,在看看U通电不?

网友:
诊断卡一定是好的,cpu也是好的,试过了。pci槽不能两个都坏了吧?供电也没问题,因为复位灯的状态正常。四个电压灯也正常。触发后cpu是温温的。

只是不能确定 BIOS是否合适。K8NGM-V ver2.0,V星官网居然没有,其它地方找来的都不是2.0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诊断卡的数字灯没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诊断卡,不跑码,数字灯就不亮,你用鑫帝卡试一下,那种绿卡就那样

网友:
楼主说的现像我前两天也碰到过,刚开始以为板子有问题,后来以为CPU。最后确定下来是D硬盘供电有问题啊。搞得我好是郁闷啊。

网友:
放下COMS的电也可\能好,U是好的不

网友:
卡版本不适合这种主板吧  换个版本新点的卡

网友:
能开机 不跑码 (不亮=没电) PCI 没电啊 查哪自己想

网友:
我手头也有块这样的主板,希望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
先确定bios资料是否正常,在接一个喇叭试一下有没有报警声,在查一下cpu座,

网友:
可能是
PCI卡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