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W220R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 已解决

楼主(2011-04-27):
  优雅W220R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桥是RC410ME的集显(已经换过),各电压全部正常,EC IT8512E也换过,全部查遍了还是这个问题,这些肯定没问题的,屏跟屏线全换掉了,现在好象还是转换电路问题,应该在CRT没转换过来,上图纸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已解决 谢谢是南桥问题.

网友:
- 那不是屏线 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屏这部分有没有排除啊

网友:
怎么没大虾给点有价值提示啊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南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楼主能否说下啦

网友:
有个 SW0跟SW1还有SW3是南桥出来的 到屏上的  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去换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
接个屏试试就知道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看清楚贴再回答  谢谢

网友:
大哥我是给你个思路, 毕竟换SB比较麻烦,先排除外设,嘻嘻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吧,我也有碰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是南桥问题的?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看和南桥啥关系有助于提高水平啦哈哈

网友:
没想到哦,南桥也会引起那样的故障

网友:
南桥问题是控制外接的型号吗 得拿图纸好好研究研究啊

网友:
搞不懂,外接亮,内接不亮竟然会是南桥的问题,南桥管接口,北桥数据传输,怎么是南桥事,现在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HM55,HM65,HM67,都是南桥发出LVDS,原因是Intel认为这个类是与用户插拔的IO接口,为了保护CPU(北桥和显卡集成在CPU)而把LVDS放在了南桥。

网友:
晕死·以前也碰到过一台··换了北桥还是外接显示,屏不显示··原来是南桥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控制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