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的机器CPU和显卡温度超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27):
海尔T68 G8600显卡温度85度,报警!求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2871-1-1.html
群里同行发的这个贴子,我也遇到了,我换了改良显卡G86-631的芯片,可两个多月就又回来了(这次返修,还有一个原因,客户从不关机,直接马屏向下一扣就装在包里,而电脑由于重装系统,没有设置扣上屏进入待机或休眠状态,而是正常运行,所以客户送来时,机器不敢用手摸)。这款机器在正常桌面下,不打开软件,CPU在71度,显卡在57度。只要一打开电影,CPU就在90度,显卡在65度。如果玩游戏,CPU会只逼100度。
  无论是加铜片和加硅胶垫,温度改变不明显。百度一下,该机高温反映很多,返修率也很高。

网友:
刷BIOS或者更换频率不一样的CPU试试看.

网友:
那就重做一下显卡   显卡虚焊也会这样的啊、
\

网友:
这个到了夏天更加麻烦只能叫客户少玩游戏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显卡没有做好,这个温度是CPU的。这种情况是该机的通病,我是想问有谁遇到过此类问题,有没有更好的降温方法。

网友:
可以考虑改下风扇吧,很有效果的

网友:
散热片坏了

网友:
只有改一下散热风扇了,或者换CPU了

网友:
选择低功耗的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的风扇根本不用改,5300转,只要一开机,风扇就高速旋转。声音很大。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办,风扇一开机就高速转,不用改风扇的,散热片设计的很不合理,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热导管有问题了。。以前碰到过一个索尼的机器。。修好后只要一开视频cpu温度在几秒钟就可以上到很高。。。。。用手摸cpu上面一段导管烫的摸不成。。稍微靠后一两个厘米就是温的了。。。换热管好了。。。

网友:
这款海尔机器是ASUS代工的,和这款机器相同的有BENQ的R47,该机使用的是T3200CPU,显卡是9300,温度也不底,但相比T68要低一些。这款T68的CPU是T2400的。

网友:
风扇还是改了好吧~~

网友:
这机器也遇到过散热改了还是不行过不了几天又要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13楼的贴子,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热管坏了?

网友:
铜管老化 了

网友:
温度已经解决,确实是CPU散热导管的原因,更换散热导管后,在正常桌面60度左右,显卡在50度左右。

网友:
有启发。。。我昨天有个联想C466的 半年前 加焊了一下。。。当时我记得跑3D 2001后最高就50多度。。。这次充重新植球后既然飙到 60多了。。。马上和客户说 看看是不是导管坏了

网友:
现在夏天了温度问题就是多

网友:
上网查了了下,现在笔记本CPU的导管内有导热剂,如果铜管密封不严,在使用过程中,铜管中密封的导热剂挥发掉了,就会出现CPU温度过高的情况。

网友:
风扇一直转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它以前的cpu狠高嘛,要不换个低的点cpu,我有个v3000 965的 cpu也比较高的,温度自然比一般的机器高点,换了个低点的就好些咯

网友:
说明一点,在高温下,CPU风扇一直是高速转动,5200转。开机不用改直转,就高速转动。温度居高不下,不过在没有换CPU散热管之前,虽然温度高,但速度不慢。

网友:
把CPU 频率降低一点运行试试看呢

网友:
夏天了 基本很多有问题的 加铜片吧

网友:
嗯铜管坏得少我还没遇到过得呵呵!

网友:
我修过两台这款的机了,一台是海尔的,一台是明基的,开机就75度,都是换铜管,铜管坏可能是这机子的通病了

网友:
已前也见过导热管的问题,管里的导热油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