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一直滚,不进系统(已修复) 分享

楼主(2011-04-27):
       前天客户打电话给我说新配电脑启动不了了,问了下具体怎么启动不了,说一直滚动进步去。问他进行了什么操作,他说就把电脑搬过了个地方。我说那你重启按F8看能不能安全模式,也进不去。我说好吧明天过去帮你看下,昨天带了个硬盘过去。去到他那里先测了下硬盘,在比较前面的地方,所以测的时间很短。那就换硬盘,反正在保的,分区,GHOST系统。

     涛声依旧,按键盘灯没有反应。内存难道有问题,进了下PE可以正常进入,内存没问题啊。换安装版的,还是一样啊!问题搞大了?难道是主板问题?要把整机带回去检测?累啊!!!坐下来静静地想,以前碰到过CMOS里硬盘设置不对安装不了系统的。还原CMOS设置,滚动条过了,开始安装了。

       把这个故障结局的方法告诉大家,想大家以后喷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快速解决了。否则,搬来帮去累,客户还会所机器的毛病多。硬盘坏道的造成,我分析了下,应该是客户自己进不去系统,频繁的非正常关机造成的。CMOS里的设置,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客户一般动不了,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动。这个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改变。

      希望大家看到有所收获。

网友(点评):
具体说一下电脑详细配置,各个配件的品牌、型号,以利于以后装机配件的选择

网友:
沙发自己坐

月饼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装系统奇慢的。还原CMOS就刷刷的了。碰到台式机有问题别忘了先恢复一下CMOS设置,说不定就有奇效

网友:
断电源  CMOS放电

网友:
晕 这样 也行

月饼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故障是滚动条一直滚,不进系统,不是安装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故障是滚动条一直滚,不进系统,不是安装慢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放电和重装或分区就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就是分100次区,装1000次系统也不行,因为故障不是分区,也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换拉快硬盘 好啦。

网友:
说开了那么容易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进入BIOS恢复缺省设置就可以解决的故障,你就那么喜欢爬到下面去,那么想拆机,你不累吗??有必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维修就是找出故障的原因,这和看病一样,解决问题是简单的,实质在问题排查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你没有看懂我的故障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故障点不在硬盘,而是bios里的设置问题,你没看明白嚒,你遇到的和我遇到的就根本不是同一个事,故障点不一样,现象一样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值得学习了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2012-02-11):
今天也碰见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  COMS放电不管用 打算加集成桥

网友:
学习,以前没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