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天逸200 花屏 全是线 屏有码片

楼主(2011-04-27):
天逸200   花屏 全是线  屏有码片。确定屏是好的,屏线 也没有问题, 屏线的定义:  时钟正常,lcdid信号检测正常,但是 三组信号线 有两组的电压是2.2  ,0.22   而另一组是   1.9 ,   0.6    所以 我怀疑是信号出轨了,但是  拔电测量对地阻值,三组都是一样,没有问题,北桥加焊过一次,无果!请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  屏在其他地方是好的, 外接是好的, 换了一个新屏  没有换码片,情况一样的, 我还是在考虑三组供电为什么不一样呢?继续的求助中........最后了,我就要考虑换北桥了!!

北桥给换了一片好的,效果一样,无果    继续的求助中,我想 主要的 重点是 三组信号线的电压? 请求指教!  谢谢

网友:
还在不停的寻觅中....请版主给予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
集显,还是考虑一下北桥吧

网友:
考虑下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发搞下内存

网友:
换个内存,在检查下内存槽有没有虚焊

网友:
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  屏在其他地方是好的, 外接是好的, 换了一个新屏  没有换码片,情况一样的, 我还是在考虑三组供电为什么不一样呢?继续的求助中........最后了,我就要考虑换北桥了!!

网友:
可以焊了,

网友:
继续的求助中....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 测下 lvds的 波形 还有北桥lvds模块的外围  供电补偿 都测下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显卡部分的局部供电上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屏线呢?

网友:
这个屏是14.0LCD吧,但我觉得不应该是显卡,北桥什么的

网友:
好的 ,谢谢    我会 看看

网友(2011-06-01):
已经处理好了,三组信号线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最后发现屏接口的问题,处理一下,已经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点评):
原来屏幕问题,你早换个屏,也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一步一步排查,最后是屏口问题,这种小问题不能忽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