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上电就啸叫(已解决)

楼主(2011-04-27):
向有经验的同学求教。有谁处理过 HP DV2000上电就啸叫,在BIOS里也是一样。频率大约在400HZ左右,Windows的声音正常,只是被它淹没了。

网友:
不插CPU加电有没有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没拆机,想找个有经验的问问,是不是有什么简便方法。客人不想花太多钱。

网友:
那个是麦坏了啊        把它拆了就行了啊

网友:
是尖锐刺耳的声音吧,是麦克风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大家都说是麦的问题,我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
dv2000   v3000  喇叭坏的也蛮多

网友(点评):
谢谢,喇叭是好的。

网友:
你把麦克风关了。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笔记本麦克风不要打开。会干扰。

网友(点评):
谢谢,麦是可以关,但是依然啸叫。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进系统先把MIC关掉试一试

网友:
LZ把MIC拆了情况如何啊?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分已发完,明日再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天一定给大家分享。

网友:
对于DV2000想必大家并不生疏,但是遇到这个问题却是头一次。拆机看看究竟。

DV2000是立体声的麦。拆掉麦克风的4线插头,立刻没有了啸叫。那么是麦克风本身的问题还是音频电路的问题呢?

好在DV2000的配件有很多,换上一个,立刻没有了啸叫,录音也正常。看来确实是麦克风的问题。那么这个小小的麦克风为什么会出问题呢?量了一下好的麦克风的正反向电阻分别为1K和1.3K,有问题的在0.9K和1.2K。看来应该是是驻极体麦克风内置场管性能变差引起的。这次维修虽说没收多少银子。但是却是搞清楚了一个问题。

l

网友:
用学到一经验

网友:
看看 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也有可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用户怎么用啊。肯定是要修好他的

网友:
分析的比较深入,对此表示佩服

网友:
是麦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