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7):
IBM T40不触发维修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0,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插电,待机电流000,测3.3V 、5V、1.2V、1.8V都有,待机电压都正常输出,就是不开机。即是有待机电压,无待机电流。先后测了TB62501IBM_PMH4H8SVCC3SW
VCC3M  VCC5M
的电压,只有TB6250151脚为0.76V,
图纸可看出51脚去IBMH8、南桥,测对地阻值为120欧,感觉小点,正常应该在300左右。于是在51脚的外接有一个电阻R853,加个3V电压,南桥马上烫了起来,于是判定南桥损坏,更换南桥后,再上电,待机电路003,正常了。触发亮机OK。不妥之处请同行们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就是南桥坏了,看来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却是详细,要我直接换南桥试试。

网友:
DBM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还是有点水准,不过慢了一点,应该马上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对,只是太过于谨慎了。

网友:
这个南桥坏得比较多,这机子不触发,很可能是南桥。

网友:
看大家修本本都很简单,换成自己就不行 了,看来还是要下点功夫了。

网友:
其实楼主最先就应该杀南桥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也许是我想多了。哈哈。

网友:
待机电压和电流!高!

网友:
待机电压和电流!高手

网友:
LZ修供电还是有一手啊

网友:
思路相当清楚, 秒杀。。 厉害

网友:
51脚的外接有一个电阻R853,图里面是标R859哦! 给你纠正下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谢谢,一会看看。

网友:
我没有楼主这么有耐心   如果T4待机电压有  没有电机电流  我会先换南桥的   不过楼主思路比我清晰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许是我整复杂了,一上来就应该换南桥。

网友:
51脚的外接有一个电阻R853,加个3V电压 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可以回答下么 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为后面短路,也可以算是烧机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