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为什么会挑处理器?

楼主(2011-04-27):
今天修一精英945主板,换上我的处理器后正常工作,本以为是处理器坏了,但把那个以为是坏的处理器放到我的板子上却好好的。用土炮对主板775座进行加焊,第一次还是那样,第二次提高温度,好了。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解释为座子虚焊,但为什么用我的处理器却可以运行。还是北桥有些不良。当我 考虑的两天后同样的问题再次返修,不过把处理器拿下后再放上又好了。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和权威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在我的板子上好好的哦

网友:
把主板CPU座针脚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上不一样的U所需要接触的阵脚也不一样吧!比如信号什么的。遇到很多这样的,一般都是要换U座

网友:
U坐比较大,检测的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