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里面到电池接口的电压是不是应该跟适配器的电压时一样的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
肯定不一样!你先看看你的电池是3串还是4串,3串2并一般为4400mah, 充电电压不得高于12.6V,4串的电池充电电压一般为16.5V

网友:
电池容量是5600MA的

网友:
是ACER3810T笔记本,充不进电,而且插上电池就不开机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电池本身就是坏的啊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及周电路吧,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