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78V-L V1.1 不能电

楼主(2011-04-27):
此主板不通电 无IO  其基本条件32.768  25.000晶振,待机电压都正常...
因为无IO所以不知道要怎么查  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前辈可以给点思路吗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
请大家积极发言呀

网友:
跑下触发开关的线路,看是什么芯片参与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跑到那个74HC74   不过没有零件代换 ....

网友:
~!~~~~~~~~~~~~~~~

chinachenhua -5

网友(点评):
你这水漌的 ....

网友(点评):
谅解下了,新手不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到有通74HC74  不过更换了还是不通电 ...

郁闷中 ...

网友: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你的主板是用的什么芯片组啊,你可以先加下焊,如果没用,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门电路加南桥开机的?跑跑电压呗。。。

网友:
NV8100(MCP78V)的芯片组!楼主这板有保修的  给你直接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干了 ...
同行的板

不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GF-8100  单桥的...
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我就重新植了一下珠还是一样

网友:
io集成到桥里了,跑线吧

网友:
桥坏了吧!!!!这种加焊桥一般不会 好的直接换吧!!!现在的桥虚焊的越来越少了啊

网友:
桥坏了啊 ,只有换桥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板更没修过。帮不了你

网友:
74门电路换了它,不行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过了,还是不行呀